求助 位移传感器选型
学习无罪,工作受累

楼主(2007-10-22):
公司要改造一台试验机,目前对位移传感器选型很头痛,请各位朋友帮看看.
一钢棒件,45#钢,直径50mm,长500mm,一端固定,一端施加弯矩(力为:3000N)
现在要求试验过程中测量钢棒件受弯矩后的变形位移量.
位移传感器 选什么好,有的说用激光的,有的说用电涡流的,
如有具体型号的请帮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关键是看你要求什么样的精度啊。。。办法多了,,不过说实话如果你用激光的话需要再被测物表面涂上点反光系数好的东西,,另外就是可以用LVDT 或倾角传感器,,真的很多 ,,你最好说清楚现场的环境以及对精度要求,,有兴趣大家探讨一下吧。13810023831

网友:
精度0.01mm ,
环境:由于做试验时机器在旋转,有点振动(钢棒件也在旋转)
温度一般在40度以内
就是一般的试验实验里的情况了.

网友A:
振动就不是很好办了。。
振动的话这几种办法都不能用了。

网友A:
对了 测量钢棒件受弯矩后的变形位移量. 检测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A:
有那种检测拉伸度的分析仪器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原理,也就是 阻值应变,或激光位移等的 应该可以满足的

网友A:
不过说实话 振动的频率如果过高的用什么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试验是测疲劳的试验.
国家标准中有一项就是,检验钢棒受弯矩时,在旋转一段时间后钢棒的变形量不得超过旋转前,即刚受弯矩时变形量的10%,否则认为失效.
这标准是2005年,以有是按1995年标准做的,现在不行了,要改进!!

网友A:
哦 了解 谢谢 那么你去找找测拉伸度的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