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零线接地

楼主(2007-10-22):
不知道有没有规定变压器零线必须接地,反正我们这一块儿变压器零线都接地了,请各位同行介绍一下你们那儿的情况,或告诉我哪儿有变压器零线必须接地规定?

网友A:
我们这都不接地的

网友B:
零线接地还是不接地是个供电模式.国家强制规定:严禁煤矿井下供电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严禁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向煤矿井下供电.理论上:不接地供电系统漏电比接地供电系统漏电对人体造伤害小的多.

网友C:
煤矿井里到处是水和金属,中性线上可能有电流,那么中性点接地就有可能使得井下处处带电阿。

网友D:
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不接地,反映的是供电方式.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有 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 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不接地一般应用在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中

网友E:
根据电源的供电方式决定的

网友F:
根据需要而定,有的不用接地,有的还必须接地啊

网友G:
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后才能叫零线啊

网友H:
1、变压器中性点有二种运行方式:中性点接地、中性点不接地;
2、低压配电供电系统有 三相四线制,中性点二种运行方式都有;
3、高压输电,一般三相三线制,中性点不接地;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新开发的一种设备需要接地运行,而且要求用户必须良好接地。朋友告诉我接零就可以,理由是我们这一块工厂变压器零线都接地。但我不放心,所以请教大家,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