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CW/CCW方向是怎样规定的?

楼主(2007-10-22):
向各位伺服高手请教一下,伺服的CW/CCW方向是怎样规定的?是从哪个方向看是CW或CCW?
谢谢!

网友A:
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网友B:
据我所知,欧美系的电机是从轴向看过去,顺时针为正向,日系电机正好相反

网友C:
面对电机法兰向电机轴看去,顺时针CW,逆时针CCW。

原来还真不知道欧系和日系在这个问题上有差别!

网友C:
另,印象中多数编码器信号的正反向也是如此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