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语言的交叉编译

楼主(2007-10-22):
我们公司要开发自己的PLC编程软件,类似于西门子的MICROWIN的,有些技术问题还不太清楚,就是PLC的各种编程语言之间怎么实现交叉编译?如怎样将指令表转换为梯形图?IEC61131-3标准好像并不要求以一种语言开发的POU能以另一种语言显示,但是实际应用中这个功能客户经常会用到,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请指点迷津

网友A:
IEC61131-3标准里只有梯形图和指令表语言是基本一样,可以互通;别的能交叉编译的没听说过,感觉既不可能,更没有意义。

楼主:
嗯,那请问梯形图和指令表是怎样实现互通的,是指令直接一一对应还是借助助记符?

网友A:
当把梯形图用文字表达时,就是指令表了

网友B:
无论你如何实现总会以其中一种语言为你下位机执行的基础,因此到该语种的编译应该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
比方说从图到指令表是不会有困难的,困难的是从指令到图,会存在一个反编译后与原图不致的情况,当然这是用户可以接受的.

楼主:
王工说得有道理,我们负责下位机那块的工程师就是这个意思,从梯形图到指令表没有问题,但是反过来就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一般都是梯形图到指令表,标准的IEC里面也是把其他几种转化为指令表的.
至于交叉编译,应该是编译执行的PLC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同的CPU应该需要不同的编译环境,如果是解释型的,不存在交叉编译问题的.

网友B:
解释型的亦存在从指令到图后与原图不一至的情况,如果原图画得比较别扭还有可能差别比较大,但不影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