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

楼主(2007-10-22):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怎样下载程序到CPU226啊,以前都可以的,这次不知道问什么老是下不进去,换了个CPU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通信没设好

楼主:
波特率、地址、COM口都设好了呀,想不出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B:
通信口坏拉,

楼主:
TO:chzm01:
    通信口坏拉,
怎样判断通信口的好坏呀

网友C:
仔细排查下.耐心查吧

网友D:
查下串口.通讯电缆
如果是200CN系列,软件必须是WIN4.0 SP3以上,中文状态

网友E:
软件:如果是200CN系列,软件必须是WIN4.0 SP3以上,中文状态;
CPU:确认是好的;
电缆线:确认是好的,和其它CPU通信没有问题;
软件设置:确认通信端口没有问题。

网友F:
不能下的时候,软件里有没有什么提示啊?看看你的CPU是不是已经上电,还有就是看一下24V有没有输出!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换台电脑试试,也许会柳岸花明。

网友H:
以前可以下载程序,现在不行.换了cpu还不行.
可以考虑通讯线\电脑串口\软件设置

网友I:
硬件上没什么好说得:多准备几套电缆CPU.换吧.换不好就找软件问题.
听你得描述应该是连接上了.只是下不进去.一般得错误提示在下载框中会出现.下载不下去在软件中菜单栏 PLC--信息...  中查看一下.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答案.有时候程序编译无错误.在PLC信息 下载中有错误提示下载也是会中断得...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在慢慢排查呢,
软件是WIN4.0 SP4,波特率、地址、COM口都设好了,24V有输出,电脑串口也没问题,怎么判断CPU通信口和通讯线的好坏啊

小孩!

网友:
看看是否能打开通讯

小孩!

网友:
看看是否能打开通讯

楼主:
就是打不开通讯呀,急的呢

网友F:
你那根通讯电缆要是自己做的或者购买价格低于600元的话,那你就换根电缆吧!最好是买西门子的通讯电缆才能保证你的正常通讯!

小孩!

网友:
换根通讯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