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测液位

楼主(2007-10-22):
请问差压变送器测液位负迁移是什么原理?负迁移的调整的电位器和调零的电位器是一个吗?这对满量程影响吗?

网友A:
负迁移直接算就行了,不过现在的变送器你可以直接把在安装后空容器时直接跳零就可以了,注意如果迁移量太大的话就得老老实实的做了。所以那两个电位器应该就是一个

网友B:
首先设置好零点和量程,然后在空罐的情况下,把显示的差压给迁移掉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差压变送器可以算出迁移量,然后通过调节电位器调整零点和量程,

网友C:
要理解测量压差参数和实际显示参数的线形变化

网友D:
呵呵,最好是在供货前把用户的参数搞清楚,由厂家来调,免得给自己找麻烦,小容器还可以现场调整,要是一个几百吨的容器,你不是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