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中如何编写DB块

楼主(2007-10-22):
我们这边用的是西门子的,最近我发现我新建的DB块无法进行编写,我想请教一下,DB块编写的步骤,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急需!!!!!!!!!!!!!!!!!!!!!!

网友A:
如何编辑DB块在编程手册上就有,您看还有必要要大幅的写步骤吗?

楼主:
顶一下,各位高手帮忙拉!!!!

楼主:
好象没有

楼主:
我们这边用的FC块调用的DB块,理论上讲,FB块需要DB块,不太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B:
DB块只是定义一些变量,你要编写程序还要在OB或FC,FB中去

网友C:
仔细看下手册

网友D(2007-12-17):
打开数据块,点view再选declaration

网友E:
    DB块是你编写FB块时定义变量时根据你FB块内容生成的。除了不变的常数其它的都不用自己编。

网友F:
下面引用由chzm01在 2007-10-22 16:22:00 发表的内容:
  DB块只是定义一些变量,你要编写程序还要在OB或FC,FB中去
--------------------------------------------------------------------------------------------

网友G:
打开DB1后,在查看菜单下选择--LAD,选择其他的你是无法进行编程的.当然这只限于梯形图

网友H:
如果根据UTD或FB生成的DB块,是无法打开DB块再编辑的

网友I:
楼上正解,背景DB是不能打开并编程变量名、删加变量的,只能给变量赋值

网友J:
首先建立一个DB程序块,然后建DB地址分配表,然后就能引用了。

网友K:
DB块无法进行编写???

DB块是存放数据的寄存器,请问楼主要在里面编写什么东东?

网友L:
写DB时要注意位.字节 字,双字

网友M:
DB块分共享数据块、背景数据块和多重背景数据块。共享数据块是所有块都能调用的。背景数据块必须指定功能块。多重数据块是功能块调用功能块时调用功能块使用的数据块。具体使用必须自己做程序才会有体会。

网友N:
http://www.plcer.com.cn/,来这里问问吧。

网友O:
DB块基本是不需要编写的
只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
基本上没有需要你编写的必要~

网友P:
DB只是用来定义变量,FC或FB直接调用你定义的变量就行了.
FB的背景DB的数据是自动生成的.
--------------------------
中国PLC网
http://www.cniplc.com

网友Q:
多看手册

网友R: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S: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不能定义DB块吗,我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T:
我对DB块也是糊涂的,搞不清楚这个该怎么用?

网友U(2008-01-19):
手册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