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不了SETP7 5.3

楼主(2007-10-22):
我的电脑配置是NF2+AMD1800+9550+1G,安装的XP系统,安装SETP7时一直让我重启,可重启后还是没反应,安装不了,望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我装三菱的时候也遇过.后来我也不记得弄了下哪就可以了.想起了再告诉你.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C:
一般要求更改操作系统"区域和语言选项"为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