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c1842+安川伺服问题

楼主(2007-10-22):
车床改造采用DMC1842+安川伺服控制方案,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运行(速度不高)时其中一轴有嗡嗡的声音,我判断可能是电机发生震动。现在有问题要请教大家:
1.这是不是要调节PID参数?
2.是调节DMC1842控制卡的pid还是伺服的参数?
3.伺服的pid参数怎么调整?
4.DMC1842控制卡的pid参数是不是采用试凑的调整方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安全方面)?

网友A:
1、多半是

2、如果要求性能,通常都要调

3、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积分关掉,在电机稳定的前提下,增益尽量提高。

4、基本上是,GALIL有自整定软件,但是,不要使用。调之前,先把OE设置为0,算一下速度前馈,从KP=0、KI=0、KD=0开始调起。如果用到积分,IL最好给个负数。

网友B:
估计是参数的问题。先持续降低控制器的增益,如果不能奏效,再降低伺服增益。如果没有理论模型的计算支持,手动调节本身就是“试凑”,保障系统基本稳定是安全需要。

网友A:
上面写错了。OE 设1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