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高速输入口

楼主(2007-10-22):
我想问一下,EH型的PLC有几个高速输入口呀?哪个型号的PLC有六个高速输入口呢?

楼主:
换个说法就是,台达EH型的PLC有几个高速计数器呀?台达哪个型号的PLC有六个高速计数器呢?

网友A:
台达没有带六路的,最多的带4路

网友B:
可以加扩展呀

网友C:
EH一相一输入的高速计数器有6个(SA也有),但AB相只有4个,

网友D:
台达没有带六路只有加扩展

网友E:
es的扩展能力最差
不能够扩展模拟量和高速计数
不过价格低

网友F(2007-12-05):
eh主机最多可用7个高速计数器,规划成4个中断和3个硬体的.

楼主:
哪7个呀?我就知道从X0---X5 一共6个.

网友F:
中断型X0-X3,4点,硬体C252(X4,X5),C253(X10,X11),C254(X14,X15),这样规划应该最多

网友F:
错了,最多应该是8点 X0-X5,6点,再加2个硬体的C253,C254

楼主:
那两个硬体的是什么意思呀?有对应的输入点吗?怎么使用呀?

网友G:
EH型的PLC有几个高速输入口呀?哪个型号的PLC有六个高速输入口呢?
-------------------------------------------------------
若使用多个高速输入口。推荐使用永宏PLC,永宏FBs-PLC提供最多8组高速输入(HSC0~HSC7),其中前3组是以硬件方式实现的输入,每组最高达到920K(或者200K);后4组为软件方式,4点总速度和为5K(平均每点在1.25K);
功能十分的强大。
若有需要者,或者做技术讨论;
可以与我联系:13611866505(上海)

网友H: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H:
手册有介绍呀!
没有手册可以上台达网站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