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报警页面问题

楼主(2007-10-22):
研究组态王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有一个神圣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在组态王里,我如何建一个报警画面能在有报警时自动触发并在主画面上显示出来,

网友A:
找找有没有newalarm变量

网友B:
好象能这样做

网友C(2007-12-04):
newalam变量 能否说的更加具体点啊 谢谢

网友D:
$新报警变量是组态王的一个系统变量,主要表示当前系统中是否有新的报警产生。当系统中有无论何种类型的新报警产生时,该变量被自动置为1。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变量不能被自动清0,需要用户人为的将其清0。
你可以这样做:
1.建立一个报警画面aa
2.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中关联 $新报警变量在命令语言中输入
if ( $新报警==1);
{
showpicture(“aa”);
$新报警=0;
}
也可以在事件命令语言中 事件描述:\\本站点\$新报警==1
命令语言: showpicture(“aa”);
$新报警=0;

楼主:
是吗,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