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USHcpu-s1指示灯ERROR上电闪烁

楼主(2007-10-22):
还有三块输出模块A1sy42的ERR灯也亮,运行位置 RUN灯闪烁,输出模块还亮.打到stop位置run 灯不闪了,指示灯ERROR还亮。cpu中的程序就一个简单的自锁回路,用软件监视输入有的,但输出没有。是参数设置有问题码?其中基板是A1s38b,输入是A1sx42三块,电源A1s62pn,用电源的24伏输出作为plc的输入电源。我自己没事瞎鼓捣,哪位大哥送点资料给我呢?谢谢!!!请大家多指教!参数设置如下: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没人应啊!我太笨了,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你可以PLC自诊断一下,看看是什么错误;或者在线清空程序和参数,然后重新输入程序再看看

楼主:
谢谢徐小建,自诊断没问题,在线清空程序和参数重新输入程序也不行,是不是我连接的有问题呢?

网友A:
那你是怎么连接的?是不是24V电源正负反了,还有PLC系统设置里RUN-PAUSE触点不要设置

楼主:
24V电源只给了输入,输入点有的,输出什么都没接。程序监视时输入有反映,而且输入指示灯也正常,程序监视就是输出始终ERR报警,输出不动作。RUN-PAUSE我改了一下,还是不行,愁啊!!!

网友B:
1.A1SY42 ERR----->该模组需提供DC24V电源
2.PLC程序好像不对  建议Y0-->YC0
3.PLC电池是否没装或没电 M9006

网友A:
不好意思,之前图片没看到,输出模块EERROR灯亮了,输出模块需要供给24V电源,或者你把刷出模块全拆掉之后,CPU就不会报警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三位大哥,我把输出模块供给24V电源,问题解决了,同时把Y0-->YC0现在正常了。说实话,小弟是搞设备维护的,水平很差,周围又没个技术好的人,一切全的自己摸索,以后请大家多支持,再次感谢三位!!!

网友C:
我的单位以前有过类似故障,好象是内部的FUSE断了

网友D:
A1SY41  A1SY42的模块必须把电源接上,否则模块上的ERR灯亮;
CPU会默认为保险丝烧毁;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563186        82205887     8240179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2007-11-25):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