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配方数据的大小

楼主(2007-10-22):
请问,可以存储的配方数据的容量是多少啊?

网友A:
这个看你配置的配方记忆体有多大了,可以算的出来的.

网友B:
MT500系列总的配方记忆体的大小是64K字

网友C:
配方记忆体大小是64K字,实际能用的范围是0-59999,共60K,60K以上的作为特殊寄存器使用.
应用中,偏移量LW9000是有符号寄存器,最大正数是32767.
例如有200组数据,每组数据200个字,那一共是40K个字,使用LW9000来作分组偏移量控制,但LW9000只能到32767,不能控制RW32767以上的空间.
虽然可以用直接读写RW的方法,或者使用RWI+LW=RW的方法,但只能对少数量数据操作,数据多少不能这样来控制.
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LW9000的设计缺陷?

网友C:
最近协助客户完成触摸屏配方数据程序,要求299组,每组200个字的数据调用.已整理成演示程序,各位可到我司网站下载,学习交流并提出意见. www.szzying.com

网友D(2010-11-12):
TO mavinger

  怎么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