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 厂 大 包 中 间 包 称 量 方 案

楼主(2007-10-22):
  一、         概述: 随着冶金技术日臻成熟,不断发展,连续铸钢成为钢铁生产流程中十分重要环节。连铸设备包括:大包、中间包、结晶器、二冷区等。钢包是盛装和运送钢水的设备;中间包有储存钢水,减低钢水静压力,分流和净化钢水的作用,是钢水进入结晶器的最后一个重要冶金反应器。结晶器是钢水凝固成型的重要设备,结晶器出口必须有足够而均匀的胚壳厚度,保证不会拉漏。当前国内外连铸发展趋势:有大包回转台,大、中包有称重,中间包与结晶器间采用侵入式水口及保护渣浇注方法,可防止钢水二次氧化。整个连铸生产过程对钢水计量直接影响着连铸生产的顺利进行。大包称量可确定钢包内钢水浇注残余量,有利于提高钢材收得率,可控制中间包液位,大包称量可对钢包内的钢水高度有量的概念,可找出去除夹杂物的临界面,而中包液位控制又为连铸过程拉坯速度提供可靠的调节参数,利于连铸生产正常进行,保证不渗漏,不间断进行生产。 二、系统方案论证: 根据大包回转台及中间包的工艺设备特点,测控要求和系统规模,建议采用称重法进行钢水计量液位测量。称重法与红外、激光、γ射线测液位法相比其优点是避免了由于物料本身原因造成虚假物位信号,测量结果相对准确并无辐射性。通过称重法获得相对准确的重量信号作为大包、中间包内钢水的调节参数,实现整个过程的显示及控制,以此来满足连铸的工艺要求。 由于现场条件限制: 1,           高温环境,造成称重传感器温漂,影响称量性质; 2,           冲击力,带来称量结构过载,直接影响称量精度,甚至损坏称重传感器; 3,           因每次称量钢包车本身皮重有变化,而且每次放置位置不同,影称重结构不稳定,必将影响称量精度。 考虑以上原因,结合我公司多年来承接的冶金行业大包称量经验及国内外连铸大包称量的发展,特提相关方案,通过方案的措施,系统精度将达到或优于0.3%。通过全国炼钢技术年会,与全国各炼钢厂技术人员交流及对部分钢厂现状考察调研,发现大部分钢厂大包中间包没有用称重装置,最初建厂时采用称重方法,后因设计设备现场使用等原因造成损坏以致于停用,可以说全国这方面改造市场潜力巨大,但能有把握做好的厂家并不多,我公司从传力结构及称量设备配置入手,力求解决此问题。 在大包称重过程中,现场工艺一般分为有回转台和无回转台两种方式,回转台方式中又分为滑环控制或自整角控制,称重传感器一般安装在回转台大包耳轴支座下方,如果没有大包回转台,可以将称重传感器直接安装在大包支座位置采集重量信号,信号传输采用耐高温六芯电缆传送至称重显示仪表,完成称量。

传感器1 传感器2 传感器3 传感器4
信号调整器
信号传输装置
称量显示仪表
大屏幕

系统示意图 二、         系统各部分功能及特点   (一)、称重传感器 大包中间包由于本身设备外型及现场条件限制,选用4只高温传感器,我公司可以选用MOD700或MOD400型传感器,而MOD400为桥式双剪切称重传感器,其高度低,不受安装空间限制,有利于做技改项目。MOD700为圆柱式称重传感器,抗过载能力强,垂直受力,受力角度及稳定性方面有优势。我公司这两种传感器执行OIML R60 C级,保护等级为IP67,稳定性好,能耐200℃高温。当钢包设置于浇铸位置后,称重传感器即将重量检测信号转换为与之相对应的电信号输出,此环境下再考虑到: 1.      钢包放置为自由落体,造成冲击力大; 2.      高温环境180℃; 3.      钢包吊运安放时的侧向力; 我公司建议解决方法为:称重传感器选用MOD700型及MOD400型高温称重传感器及重量接受装置,并在称重传感器量程选择上经过精密计算,防止使用过程中程重传感器的损坏;传力结构采用定位装置配合动态称重模块,防止偏载及抗侧向力,保证称量过程的高精度目的。极特殊环境可选用高温称重传感器,并用挡板隔热对传感器进行保护。 (二)信号传输 四支称重传感器检测信号送至信号调整器并联连接,经阻抗匹配调校后输出后,保证系统输出平衡。称重传感器引出线为高温电缆(300℃),信号调整器引出线与称重显示器之间可通过三种方式连接: 1. 直接用导线连接此方法投资小,但若操作不当易造成导线扭断影响正常称量,适于计改项目。 2. 用滑环方法:此方法传输信号方式效果好,适于新建厂矿 3. 万向节方法:可将万向节装在回转台中央,回转台可任意旋转。 (三)显示和控制 选用BU1820称重显示仪表,收到电量检测信号后,将电信号转换成重量动态显示出来。BU1820称重显示仪表配带多种控制接口,配以不同接口板完成多控制要求。 大屏幕显示器可将重量示值直接引出到操作现场易观察的部位。 三. 系统配置: MOD400型系列或MOD700型系列称重传感器×四套 动态称量模块×四套 BUJB-4信号调整器×一台 BU1820称重显示控制仪×一台 BULD大屏幕显示仪×一台 高温专用电缆×n  m 五.商务报价: 仅限于以上述五项所列产品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高温称重传感器 含高温电缆20米 MOD700 4
高温称重传感器 含高温电缆10米 MOD400(含模块) 4
称量模块 ACC72907+72905 4

网友A(2008-04-29):
本公司长期供应称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扭距传感器,显示仪表等 ,进口产品.品牌多,型号多,款式多,价格优惠,质量保证,大量现货!有意者请来电0755-26998441/1343472162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了解www.mhsensor.com!

美国 celtron 系列称重传感器
意大利DINI ARGEO/CIBE称重传感器
美国Tedea-Huntleigh称重传感器
美国Interface传感器
美国RICE LAKE称重系列
美国Nobel张力传感器及仪表
美国BLH称重传感器
美国Sensortronics(STS)传感器
美国 transcell 称重传感器及仪表
美国motorola/freescale压力传感器
美国MSI/MEAS压力传感器
德国HBM称重传感器及仪表
德国PHILIPS(飞利浦)称重传感器
德国FLINTEC传感器及仪表
瑞士METTLER TOLEDO称重传感器
韩国Bongshin称重传感器
韩国DACELL(大拿)传感器
韩国SETech称重传感器
日本ASAHI系列传感器及控制仪
日本NMB系列称重、压力传感器

网友B:
很反感用鸟文做笔名de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