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在料仓上的安装位置

楼主(2007-10-22):
正确的安装称重传感器非常重要,如果称重传感器安装不正确,哪怕是质量最好的称重传感器和称量设备,也得不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安装称重传感器除对称重传感器承载方式、支承结构合理选择之外,动态称量模块(附件)的配置和结构尺寸,以及称重传感器的摆放位置都是很重要的。采用超过三个称重传感器的安装方式时,必须注意这些称重传感器之间的负荷分配,通常采用半刚性结构秤架,或在称重传感器下塞垫片或用螺栓调节高度来实现负荷的均匀分配。对于园料仓或方料仓若摆放四个称重传感器时,则称重传感器的称量平台处于静不定状态,如果安装不合适的话,会发生其中一个称重传感器过载或完全不受载的情况。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使称量平台或它的支持框架做成半刚性,这样负荷可均匀分布。建议采用三只称重传感器的安装方式。

网友A:
那也不对,四只传感器的精度要大于三只的,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