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高手

楼主(2007-10-22):
10A 1P小空开,负载是4个日光灯,空开合上不到5分钟就跳了,拿钳型表测得空开下的电流为11.5A。测每个日光灯的电流都是0.2A左右。在灯处把火线拆掉,测对地电阻和对零电阻都无穷大。请问哪位大哥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测的电阻,摇表吗,还是万用表

网友B:
10A 1P小空开,负载是4个日光灯,空开合上不到5分钟就跳了,拿钳型表测得空开下的电流为11.5A。
===
开关是正常的。问题在你的负载。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负载线绝缘不好,还是有别的负载你不知道

网友D:
负载内部的电子系统可能老化了.........从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