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
FANUC 伺服 求助

楼主(2007-10-22):
现有一FANUC伺服4轴控制系统,修改英语语言到中文,断电再启动后,又回到原来英语画面,请求你的帮助,谢谢!
另外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看到9900参数,据说是要密码的??

网友A:
查看参数3190还是3102了,看你设对了没有

网友B(2007-11-25):
查看参数3190或是3102.改了无效,那就要改9924.2试试看吧!急停按钮要保证按下,别忘记改后关机--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