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是什么呀!

楼主(2007-10-22):
中间吊的是什么? 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1461031_1.jpg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这三个空心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频率补偿的吧

网友C:
避雷装置吧。

网友D:
我觉得是补偿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猜测而已

网友E:
高手们快说说是什么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是不是绝缘子

网友G:
我想,应该是电抗器
高压供电中,为了减小三相短路电流,在主电路中加装电抗器,增大回路的总电抗而装设的。

网友G:
高压回路中电抗器的标幺值计算公式为:
X*r=(XR%/100)*(Unr/Uav)*(Id/Inr)
Unr,Inr为电抗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Id=Sn/sqr(3)*Uav
Uav为母线电压

网友H:
避雷装置```````````````

网友I:
俗称:抗雷圈

网友J:
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K:
为什么我看不到照片??

网友K:
看到照片了!!
是什么东东啊??
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