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慧:S7-200用在哪方面最多

楼主(2007-10-22):
刚如行,不知行业深浅,亦不知S7-200在哪方面用的最的最多,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二,吾将不胜感激!

网友A:
S7-200属于微型PLC,在很多工艺要求不高的场合都可以使用,和行业没有关系。

楼主:
哦,这样啊,我前段时间学的是S7-200,现在在学S7300/400,感觉有点难度了!300/400是大型设备吧,这个用的比较广泛吧?那DCS和PLC又有什么区别啊?敬请回答!

网友A:
DCS是集散控制系统,集中管理、分散控制;
PLC是局部的控制,也可以组网;
不过现在DCS和PLC的界线越来越小了,在网上搜索一下,有非常具体的描述。

楼主:
谢谢您给予的回答!
我正在看!

网友A:
DCS:DCS是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简称,国内一般习惯称为集散控制系统。它是一个由过程控制级和过程监控级组成的以通信网络为纽带的多级计算机系统,综合了计算机(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显示(CRT)和控制(Control)等4C技术,其基本思想是分散控制、集中操作、分级管理、配置灵活、组态方便。DCS的构成方式十分灵活,可由专用的管理计算机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记录站、现场控制站和数据采集站等组成,也可由通用的服务器、工业控制计算机和可编程控制器构成。 处于底层的过程控制级一般由分散的现场控制站、数据采集站等就地实现数据采集和控制,并通过数据通信网络传送到生产监控级计算机。生产监控级对来自过程控制级的数据进行集中操作管理,如各种优化计算、统计报表、故障诊断、显示报警等。
   PLC:PLC(即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是用来取代用于电机控制的顺序继电器电路的一种器件。PLC通过检查输入的状态来控制它的输出点的闭合与打开。用户输入一段程序(通常是通过软件),PLC就给出相应的结果。

楼主:
谢谢老师傅的回答,这个我心中已经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