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交流接触器能否从380伏控制回路中取点

楼主(2007-10-22):
小弟新手,盼大家不吝赐教

我单位水泵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现由于需要,要一个主接触器的常开无源点,但原有主接触器的常开点都已用完,且无法添加辅助触点,而我们手上没有380伏接触器,想从控制回路内选取一点接220伏接触器,线圈另一侧接零,我们缺乏这种经验,无法考虑使用安全,不知这样是否允许。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有零的话!
控制回路应加空开!

网友B:
这个当然可以,如果你能够把你所需要的常开源改成同相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在加多接触器了,个人认为

网友C: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扩展触点呀,只是最好用主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来带这个220V的接触器的线圈,然后220V常开要串到主接触器自锁里面。个人意见。

网友D:
要保证新接的接触器与原电路没有寄生回路,既不要与380V的线圈有连接.

网友E:
哇塞,当然可以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10-24 9:03:00 发表的内容:
  要保证新接的接触器与原电路没有寄生回路,既不要与380V的线圈有连接.
--------------------------------------------------------------------------------------------
赞同,在2种不同的电压电路中,非常容易产生寄生回路。应分析仔细按下按钮时、热保护动作时等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下,有无寄生回路。

网友G:
要保证新接的接触器与原电路没有寄生回路?麻烦大虾说下怎样是寄生回路?好吗

网友H:
零线要取对

网友F:
图片中的电路,在按下停止按钮时,或熔芯断开时,能产生寄生回路,如红线所示。

网友I:
同,在2种不同的电压电路中,非常容易产生寄生回路。应分析仔细按下按钮时、热保护动作时等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下,有无寄生回路

网友J(2007-11-29):
杨幼轮怎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K:
可接便要把电路分析透了再接.
并建议:有机会改造一下控制回路.都接成220V的吧.

网友F:
上次发的图打不开,再发一次。 图片中的电路,在按下停止按钮时,或熔芯断开时,能产生寄生回路,如红线所示。

网友L:
需要增加 0 线.

网友M:
从控制回路取,不可以,因停止时380的线圈-220线圈-零线之间存在单相电压,形成回路.
从主电路取,不推荐,因有滞后,不同步,不能准确反映状态.

网友N(2009-05-11):
希望能尽快收到一些关于松下FPO--C16T型号PLC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O:
建议从主回路取相线控制220v接触器,但最好加一个控制保险,从三角形接触器下端取。不可能感觉到滞后,不同步,因为电速等于光速每秒钟30万公里,再说你取的是无源触点,估计也就是用来做开、停机信号,真不同步也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