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求助发拉克0i-mb系统报926-fssb的原因及处理

楼主(2007-10-22):
系统正常后不定期报926-fssb的警。望各位师傅给予指点原因和怎么处理。我的qq号是791207565。小弟万分感激。求助发拉克0i-mb系统报926-fssb的原因及处理

网友A(2007-12-08):
连接CNC和伺服放大器的FSSB(伺服串行总线)发上故障;
一般是连接轴控制卡的FSSB,光缆和伺服放大器出现问题,就会发生这样的报警,一般可以看伺服放大器上的LED判断,用7段LED可以确认故障的位置。具体看你的情况了

网友B(2009-04-13):
刀架换完刀后,不按复位他就没法在换。请求各为师傅帮忙,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