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B块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我的温度信号是用的PIW类型的,我想用梯形图编写,把信号读入DB1块中,然后上位用wincc读取数据。
   一直用STL比较多,梯形图不熟悉,我用-(OPN)打开DB1后,怎么向DB里写数据?呵呵,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A:
STL 用 T 指令
梯形图 用MOVE指令

网友B:
既然对STL熟悉,那就用STL写撒.何必用自己不熟悉的呢.

网友C:
这挺简单的,你现在db块中建变量:比如db1.dbd0 命名为温度1
等建完后直接把piw温度1处理完的信号付给db1.dbd0即可

网友D:
就是对STL就用STL编写
要不很可能因为记忆错误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