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报过电压 393周边的零件全好的

楼主(2007-10-22):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哪里问题.主板可复位.

网友A(2008-02-26):
我都有一个,不过是欠压的!换过主板,问题不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B:
我手上有7200MA-5.5KW的主板,现低价出售,有需要联系13056829090

网友C:
问题在主板

网友D(2008-04-14):
请教各位高手东元7200MA有时跳过电压有时不跳可以复位,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E:
我也有台3.7的也是偶尔报过压,,晕啊,

网友F(2008-06-21):
  我这也有一台7200MA的有时报过电压错误,检查了很久还是没修好,请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G:
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由变压器输出一路电源电压,应该在4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