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冗余

楼主(2007-10-22):
在WINCC中,如果采用多用户系统,那么上位机通讯采用的是普通以太网络,即客户机通过以太网和服务器通讯;而服务器和控制器(S7)采用的是MPI/PROFIBUS/以太网通讯,
而采用冗余服务器方式时,客户机和服务器还是采用的普通以太网络;而冗余的服务器之间和控制器处于同一网络中/即采用的时MPI/PROFIBUS/以太网通讯,
这两种方式都是存在两个网络;在网络结构上唯一的区别就是冗余服务器的两台电脑都和控制器在一个网络上;以上正确吗?
在软件上,冗余系统配置时,是不是只要配置一台服务器,在其中设置好冗余服务器名就可以了;另一台服务器采用项目复制器复制过去就可以了,还需要做什么修改吗?比如复制过去了,需不需要修改计算机名或其他的设置?

网友A(2008-12-22):
我也想知道呢???这问题很迷茫,PLC是冗余,WINCC上面组态如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