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10-23):
台达DVP-SS系列PLC,RS485与单片机通信,要求实时性较高,想用I150中断,不知道怎么设置?还有,I150,I160,I170中断是不是串口有数据符合要求就会进中断呀?还是要利用RS指令读取数据后才会判断进中断?现在中断通讯调不通,不进中断,十万火急呀!求各位大虾帮忙呀!谢谢!
哦,对了,MODBUS通信模式用在PLC和弹片机通信中行不行呀?

网友A:
MODBUS是主从协议,请问你的主站是哪个?从站是不会主动询问其他站的。如果PLC为主站,只要你的单片机支持MODBUS SLAVE 协议,PLC有方便指令与其通信。

楼主:
大虾,现在通信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双方都有可能主动发送数据,单片机是自由协议的,用户自定义,如果要自定义成MODBUS协议,是不是很麻烦?
现在想用自由协议通信,就是用I150中断,不知道大虾有没有例程呀!I150,I160,I170中断是不是串口有数据符合要求就会进中断呀?还是要利用RS指令读取数据后才会判断进中断?
多谢各位大虾呀!

网友A:
MODBUS 协议公开.如双方都要能主动发送数据,MODBUS不行.据了解,西门子的PPI ,MPI ,PROFIBUS-DP,  USS,都为主从协议,PROFIBUS可多主站,支持令牌轮询.在一对双绞线上(485)要双方都支持主动发送数据,还没了解有实例.同一时刻两个站都发问怎么解决?继续关注更多答案.

网友B(2011-07-03):
楼主兄弟,这个中断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