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这个方法可行么?

楼主(2007-10-23):
我用的是 OMRON CPM2AH型号的PLC 我想输入端 输入信号是24V 然后输出端输出220V 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 请问这个方法可行么?
具体怎么操作?
输入引进24V电源 输出引进220V电源么?
在线等待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输出用继电器型的输出,可是功率不能太大啊,最保险的就是外加继电器

网友B:
输入输出如果PLC是继电器类型,还要看你输入控制信号和输出控制信号的电流大小,我习惯在输出通过控制小继电器间接再控制接触器,这样设计是合理的!防止接触器线圈烧毁或意外短路而让PLC输出端子烧毁!
我的QQ:18044421.
武汉 胡工

楼主:
谢谢两位!
现在公司产品是输出直接控制小继电器 但是太多!所以想改成直接输出控制交流接触器 .输入依然是24V输入.
再次谢谢

网友C:
那还不简单,你PLC 的输出COM用交流的就行了,只是看你的输出部份是不是能经受的起电流

网友D:
主要是线圈的工作电流是否在PLC的输出点电流范围内
PLC说明书上有标明输出点的最大工作电流的,一般的接触器都没问题.
不管在不在范围内,输出点都要加熔断器保护

网友E:
omron 的PLC输出端最好加上个中继,这像可靠些。不然,老是坏输出点。

网友F:
下面引用由newchp在 2007-10-23 22:42:00 发表的内容:
omron 的PLC输出端最好加上个中继,这像可靠些。不然,老是坏输出点。
--------------------------------------------------------------------------------------------
我也是这样做的,到目前为止,没收到烧坏PLC输出触点的反馈。

网友G:
下面引用由Hitin在 2007-10-23 22:48: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newchp在 2007-10-23 22:42:00 发表的内容:
 omron 的PLC输出端…
--------------------------------------------------------------------------------------------
可以这么做.烧不烧坏输出端还得看你们的负载情况.比如功率大不.启停频率等..建议不是加个中继安全些..

网友H:
请教各位,输出端COM应接火线还是零线?都一样吗?

网友I:
远海渔夫: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30 19:37:00
请教各位,输出端COM应接火线还是零线?都一样吗?
---------------------------------------------------------
一般说来,COM端接220V,外部公用线接零线

网友I:
能不能直接接交流接触器,主要看接触器线圈容量。
一般小功率交流接触器都可以直接接至PLC输出点上

网友H:
谢谢老工控,学习了.再请教老工控一个问题:CPM系列PLC怎么设置密码?

网友J:
用手编加密:
LD AR 1001
FUN(049) A
B
C#密码就行了,
在编程软件加密也是一样的,

网友J:
在程序的最前面加上这些指令

网友H:
谢谢黄石.其中A,B,可任意设置吗?

网友J:
A,B设为0就可以了,C是设置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