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控机频繁死机

楼主(2007-10-23):
请问各位大虾:我们现场采用的是研华6100工控机,控制原料的配比和下料,近期突然频繁死机,虽然不影响生产。但影响数据的采集和历史数据的保存和传输。

网友A:
检查风扇是否工作正常,Cpu温度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没有问题,那么就检查是否存在硬盘坏道以及病毒。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整理一下硬盘……

网友B:
把内存也查查,搽搽,他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C:
1 检查电源风扇 cpu风扇 看是否有问题,并确定工控机通风良好
2 将硬件拔下来重新插入 如内存。
3 购买最新的杀毒软件,查毒
4 看是否工控机运行程序太多导致死机,看看内存,cpu使用量

我们公司用近几年用的研华工控机也老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CPU风扇、硬件等均如各位所说都处理过了,而且对硬盘都格式化了,但重新装入软件后,过不了多久又死机啦!还有就是这台工控机只接入公司的局域网。

网友C:
还不行就不只知道了,给研华售后打电话,如果你们买这个工控机的时候订了上门服务的话是有1年上门免费的,没有只能把工控机发回去,如果过期他们就要收费了。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内存泄漏!

楼主:
“有没有内存泄漏!”?怎么讲?请指教!

网友E:
只接入公司的局域网不代表不接触到病毒,建议杀毒。

楼主:
好的,我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