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背光灯

楼主(2007-10-23):
如何判断触摸屏灯管损坏?有灯丝吗?灯丝电阻大约多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一个小日光灯管很便宜

网友B:
灯管电压是高压的,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判断他的好坏有很多种方法
屏幕变暗,发黄,不亮等!
我们这里有各种触摸屏的灯管和高压触发板!

网友C(2009-06-04):
用MF47万用表1000V交流档测一下给灯管供电的电极的电压,驱动电压正常的话指针会打到头,如果没有电压先修理驱动电路,如果有,那定是灯管损坏了,一般是发黑或漏气,可直接看出来,灯管里面没有灯丝,电阻无穷大

网友D:
晕 一个小灯管 换了就OK  但是如果是高压板的话 就困难了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