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硫酸、漂白水、盐酸的常压罐液位要用哪种仪表???

楼主(2007-10-23):
测量硫酸、漂白水、盐酸的常压罐液位哪一种仪表比较合适,价格适当点,如果用压力变送器的话,膜片得用什么材质呢?

网友A:
超声波、雷达、电容都可以,他们接液或暴露在罐里的部分大都是PVDF或PTFE的;用压力就相应选择钽膜片和哈式膜片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
压力硫酸用什么膜片好?
盐酸呢?
漂白水呢?各对应的哪个膜片好呢?

网友B:
不好说,需要具体的数据,比如温度、浓度等等

网友C:
哈氏合金的膜片

建议你用雷达的

网友D:
还看精度要求怎么样,想便宜用多几个磁性开关+PVC管就搞定

网友A:
主要的是要先了解一下你的具体工况,如果采用超声波、雷达等非接触式测量方案,应该都可以解决,PVDF、PTFE可能更好些;用电容测量一般会有PTFE涂层;用压力的话,还是要求你的工况参数,例如:介质浓度、温度等等,一般哈式膜片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浓硫酸的罐子我用过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F(2008-02-25):
威卡的可以

网友F:
威卡的产品可以

网友G:
建议用雷达的,用着还不错

网友H:
使用射频导纳或者导波雷达啊,探头用TPFE全包覆啊。我们有很多的应用现场。可供考察啊。
E-MAIL:chunsong.wang@163.com

网友I:
不管用什么仪表,接液材质选择都要注意,哈氏合金一般为HB,HC,其中HB不适合 盐酸,HC不适合硝酸,当盐酸浓度大于10%时,哈氏合金就不行了。谈坦可以,成本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