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PID问题

楼主(2007-10-23):
我用向导建立了一个PID,打开符号表,

有几项我不清楚:
1、V202.0为1时手动,0自动?
2、I、D是时间,直接写入实数?我建PID时看到单位是分钟。
3、PID1_PV和PID1_SV是测量值还是6400-32000(4-20mA)?
4、PID-OUT直接输出的是4-20mA吗?

楼主:
看了一点资料,
3和4都应该是0-1.0(0%-100.0%) 第1个,调用子程序时有控制位。
还请教2问题

楼主:
晕了,关于第3个问题:
我看到书上调用PID子程序时,PV_I、Output直接填写的AIW、PQW

小孩!

网友:
PID-OUT直接输出的是4-20mA

楼主:
TO 小孩!:
谢谢!你的意思是不是送给 PID-OUT的值是6400-32000啊?200中好象6400-32000对应AO模块输出4-20啊。

网友A:
PV当前的检测值,SP是你的设定值。

网友A:
2、I、D是时间,直接输入实数,单位是分钟 。

网友A:
AO输出还要经过换算输出4~20mA信号。

楼主:
TO 自然天成:
象我上面的符号表,直接给VD140、144送实数?假如1.5,就是1.5分钟?另外,若自动,PV_I、Output直接填写AIW、PQW应该没问题,书上这样写的;手动时,需要转化为6400-32000??

网友A:
直接给VD140、144送实数?假如1.5,就是1.5分钟.另外,若自动,PV_I、Output直接填写AIW、PQW应该没问题,书上这样写的;手动时,需要转化为6400-32000?
都需要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