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800-01报斩波器过载

楼主(2007-10-23):
各位大师,我在调试ACS800-01-0016-3 用作提升机时,变频器运行时频繁报斩波器过载或制动电阻过载,制动电阻是ABB标准配置的,我在线等候。谢谢!

网友A:
电机多大功率

楼主:
电机是7.5KW的.

网友A:
你的变频器选小了,应选择0020

楼主:
7.5KW已是按重载在选型了的呀!而且现在是在调试阶段,并没有带负载!

网友B:
仔细调整27组参数.

楼主:
最后结果,制动电阻的参数没有调整好!

网友B:
hehe.解决了就好.关了qq我还担心你没弄好呢.他们给你选的那个制动电阻阻值大了点.但是也是能用的.

楼主:
化名"传动菜刀"了呀! 昨天网络断线了真是不好意思,以后有问题多交流,再次谢谢传动菜刀的指导!!

网友C:
有空时多看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