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维森V80PLC-CPU本体电源输出功率加大了

楼主(2007-10-23):
德维森V80PLC-CPU本体电源输出功率加大了
       V80PLC-CPU本体(交流输入)模块电源输出功率现可达60瓦,其提供两种电压输出:具体是24V,1.5A和5V,3A。在EMC/EMI方面,V80PLC-CPU本体的电源模块也加强了措施,可用于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

网友A:
德维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区别于其他品牌的同类型机?如果24V是用做输入电源,难道不怕输入的外围电路对CPU的电源供应和运行产生不良影响?

楼主:
原来的24V输出只有300mA,它的主要用途是为输入提供电源,但是很多用户都常常把这个24V输出用来接触摸屏以及给扩展模块供电,所以导致输出不足.现在作这个改进就是为了替代小型柜子里的开关电源,进一步给用户节省成本

网友B:
   国产PLC的电源故障是品质控制的重要因素,功率和动态指标
是关键,输出功率达60瓦安全多了,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