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三项中的任一相与abc中的任一相是380v吗?与地线呢?

楼主(2007-10-23):
(无正文)

楼主:
好像前一段时间在论坛上看到过 可我自己测量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不是的,频率变化,电压也不一样的

楼主: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之间的关系  【举报此文章】  【推荐此文章】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之间的关系:

1、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任一相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
2、变频器输出端的任一点与工频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
3、并且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大小无关!

楼主:
摘自刘志斌博客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ibinliu&id=21069  大家怎么看?

楼主:
是的  我自己测了一下  不对的  可谁能告诉我对的吗?

网友C:
变频器是改变频率的同时也改变电压,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值
现有变频器都 是  交—直—交  的过程,也就是输入的三相可以不安相序来接(除带回馈的变频器)输出三相责是固定的
所以不存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测量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没有关系,讨论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楼主:
刘志斌出来说一下啊!

网友E:
我量的变频器输出对地电压很高,有的甚至达460伏,输出线电压才300伏而已
而且每个变频器测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F: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G:
肯定不是的,波形都不一样了!

网友H:
频率变化  电压也随着变化

网友I:
一般说变频器都要设置一参数即最大输出电压,电压波动会在限制值内,但注意不能用一般万用表测量,因为这测不准。要用专用电压表测量。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K:
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为380V,即线电压。对零线N之间的电压为220V,即相电。它们之间相差1.73倍,与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