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选型很头痛
学习无罪,工作受累

楼主(2007-10-23):
公司要改造一台试验机,目前对位移传感器选型很头痛,请各位朋友帮看看.

一钢棒件,45#钢,直径50mm,长500mm,一端固定,一端施加弯矩(力为:3000N)

现在要求试验过程中测量钢棒件受弯矩后的变形位移量.
位移传感器 选什么好,有的说用激光的,有的说用电涡流的,
如有具体型号的请帮推荐一下,谢谢.(可以电话联系:0773-5615936  找唐先生)

另外, 刚去实测了一下,刚受弯矩时位移量6mm,
试验过程中变形量不超过原变形量的10% 应是不超过0.6mm,即传感器必须具有0.1mm以上精度,
下图了实验现场情况

学习无罪,工作受累

网友:
图片在博文中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5606

网友A:
Keyence的LK或者EX系列应该都可以做到。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第一次做这个类似的项目吧?不知道我们HONTKO的这款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型号:HLS-S、HLS-M、HL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您可以登陆我司网站www.minsen.net了解具体的资料

网友C(2009-03-16):
用电感接近开关很经济实用的方法

网友D:
西门子产品:
西门子接近开关系列,电容,电感,超声波,光电式接近开关各种型号齐全
西门子故障安全传感器系列,光学安全传感器,光学安全传感器开关条,光栅,光幕和光幕阵,激光扫描器
西门子RFID系列(生产;物体;定位,通讯模块和附件)
SIMATIC MV图像处理系统(读码系统;简单智能的视觉传感器;智能工业相机;基于PC的视觉系统)
我公司是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自动化与驱动集团传感器与通讯部门签约的授权核心代理商,寻求贵公司合作。欢迎来电咨询或者邮件咨询产品规格型,号,价格,库存情况。部分产品折扣可以具体商谈!
主要代理产品:3RG,3RX,3SF,3SG,3SX,6GE,6GT, 6GF,6AW,RVA,6GK,7ML,6SE,等

联系人:徐江江 13851556769 025-66879072
QQ :512834940
E-mail:xujiangjiang01@163.com
MSN:xu-jiang-jiang@hotmail.com

网友E:
我公司专业生产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非接触式
欢迎访问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CCS压力开关中国区总代理
TEL:075529651759

网友F(2009-07-23):
用激光传感器去测量的话,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钢棒的颜色以及表面的情况,用电涡流传感器呢精度可能就会高一些啦。

具体的选择就要看测试数据相对比的结果啦。

广州赛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美国BANNER代理商,传感器专家,MORE SENSORS  MORE SOLUTIONS

欢迎咨询:程先生 15889979678

网友F:
广州赛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网站: www.setor.com.cn

网友G:
非常同意15楼的广州赛德的

电感式(电涡流原理)的对于6mm距离来说有点困难. 激光的也受很多因素影响.

http://www.qdltech.com

网友H(2009-12-28):
电涡流传感器是最合适的。米铱公司电涡流传感器即可以消除端面平整度的影响,又可以在温度和湿度变化时正常使用。当然,具体还要看你被测物的端面面积,测量环境,安装空间等多种因素,才能选择最合适的传感器了。

网友I:
这个用神视的位移传感器是非常的合适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254252324

网友J(2010-05-08):
用电感式模拟量开关.QQ290978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