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急,高频电容怎么接地?

楼主(2007-10-23):
现在有一个主控板电源回路经高频电容接地,电容大小470K,拆装后就不工作了,换一个大的当充电完毕后过会也没有显示了,请问是否与布线有关系,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因你描述不清淅准确,只能作如下猜想:你的工控系统的主控板上的电源对机壳地/大地接有47pF的高频瓷片电容,你拆装系统后主控板不能正常工作,换用一个更大的电容以后也不行。
如果是这样,当然和布线有关,而且可以肯定你的布线有大问题。推荐你一本书:电子设备防干扰原理与技术,国防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楼主:
谢谢风清扬西的回复,我已短接了电容,现在是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对主板有没有伤害!

网友B:
一般没有
高频滤波电容不能够省
一般用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和一个高频电容并联

网友A:
当初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在你的主控板电源回路上有高频干扰电流,来源可能是你所用的电源,你的主控板电路设计不合理,系统布现和接地不合理等。而大电容一般等效串联电阻和电感都比较大,对高频干扰无能为力,反而是小容量的瓷片电容很有效。
短接电容等于直接把干扰电流导入大地,当然能减小干扰。短接以后对主板是否有伤害还不好说。关键看你接地系统的设计,主板的emc设计,尤其是抗静电干扰能力,搞得不好这样非常容易造成死机或者其他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因为如果外界有什么干扰到机壳的话,由于你电路地是和机壳直接相连的,要是你的接地系统布置有问题,你的电路板emc能力不强,干扰就会通过地线传入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