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硬件扩展

楼主(2007-10-23):
我用的是300的PLC,原来机柜里有3组机架,后来由于需要要扩展一组,用IM361扩展模块带了5个AI模块。我把电源和信号线都接好了,在step7里也把硬件组态改好了,下载到了CPU里,不过还没改程序,可是AI模块的SF红灯怎么亮着呢?是不是没有编程序的原因还是连接不对?5个AI模块有一个不亮,4个亮的,是不是我20针的连接器没插到位?我按了半天上面的那个按钮也弹不起来,头疼!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IM361模块需要西门子PS307电源供电。前连接器不接的话信号呈现32767,线路开路。

楼主:
IM361模块的电源我已经接好了,前连接器也要接电源吗??不是背板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