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频率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07-10-23):
电源频率对电机的影响,原先为50HZ,现在客户那是60HZ的

网友A:
你原来是什么电机呢,如果是变频电机没什么不良影响.如果是普通电机.影响就大了.电机转速加快了,轴承是否能承受?发热也是个问题
电机的极数知道呢,如果是8极的影响就小点了,2极的影响就大了

楼主:
是单相电容电机,是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