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联网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3):
公司现有十几太PLC控制的设备,分散在生产线里面。
现在希望用网线把他们连接起来,连接到一台电脑上,
从而实现电脑自动读取PLC里面的报警数据功能。
不知道这样的联网需要什么装置呢?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是否可以用232-485模块,把所有plc连到一起,上位机用组态软件,一般的组态软件,都支持 hostlink协议

网友B:
OMRON在组网功能上太差.没西门子的牛

楼主:
to xxxxxxxxxxxx:
    能麻烦您具体说说吗?
上位机用的组态软件给推荐一下,谢谢!
另外用RS232C直接连接PLC和上位机吗?
因为要一台电脑连接十几台PLC,估计要用modem的吧?

网友C:
欧姆龙PLC组网采用以太网方式时最好在系统设计之初就准备好,如果系统已经存在再想用这种方式的话不太可能,因为有可能没有安装以太网功能模块的插槽,最好采用PLC自带的RS232串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楼主:
但是PLC自带的RS232C只有一个,电脑上面也不可能有很多,这样子怎么才能用一台电脑和十几台PLC连接起来呢?

网友B:
没几个人知道的,最好在网站上搜一下

网友D:
是否可以把CPU升级为内置ETHERNET模块的,然后可以利用这个以太网口与HUB连接组网,当然,上位机还需要组态软件,组态软件可选择的余地很大,FIX,组态王都可.
  就是,代价有点高。。。汗

网友E:
可以联系我解决,PLC和控制的设备之间运行的是什么协议?61305608@163.com  QQ:523723198

楼主:
PLC上面预留有ETN11网络模块的,可以插网线的。
直接用网线连接到HUB,然后HUB再连接上位计算机?
另外,组态软件比如FIX、组态王很贵吗?

网友A:
omron的plc上都有9针串口,每个串口上加一个232-485模块,电脑上的串口也加一个232-485模块,然后把所有的plc的485端都联到一起,(omron的hostlink协议最多可以连31个plc),同时, plc的485也练到电脑上的485端,上位机组态软件可以用三位力控,支持hostlink协议,用编程软件把每一台plc的hostlink地址定义好,这样,就可以再上位机上控制plc勒,注意485的通讯距离比较短,500到1000米还可以,这样做的成本最低

网友A:
PLC上面预留有ETN11网络模块的,可以插网线的。
直接用网线连接到HUB,然后HUB再连接上位计算机?
另外,组态软件比如FIX、组态王很贵吗?

这样是可以的,ifix,合组台王都很贵,国产的其他烛台软件,要便宜一些

网友F:
我认为你选三维力控的比较合适一点,因这它对OMRONPLC的组态比较容易.使用也方便.

网友G:
组态可以做的,很轻松,设置成十几个不同的站点,按站号采集数据就可以了,不过要485通讯,没模块就加模块,SCU模块 或者NT-AL001什么的都可以,电脑那边再加个232转485的模块,就可以搞定

网友G:
有不明白的可以Q 94051004

网友H(2011-11-12):
我单位用的OMRON PLC系统 是1997年建成的,由一套CVM1系统和C200H系统组成的网络,只有一台上位机,想扩展网络用多台电脑监控,能实现吗?请高手指点,需要增加什么设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