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硅碳棒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7-10-23):
我厂有一台高温炉,现采用硅碳棒加热,现我要用调功器来控制它,调功器带缓起,电流限止等功能,温控表有什么要求?
另硅碳棒要不要先用调压后用调功来控制呢,还是就用调压,但调压对电网有污染。在保温下,导通角是否太少而对电网不对呢,

网友A(2009-03-04):
碳硅棒控制必须用隔离变压器,宜采用调压方式,因为碳化硅属非线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