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减速机

楼主(2007-10-23):
什么是减速机

减速机是一种动力传送机构,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马达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
    ■ 减速机的作用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机额定扭矩。
    2)降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值。
    ■ 减速机的种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
    ■ 常见减速机的种类
    1)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谐波减速机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
    3)行星减速机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

网友A:
上海磐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業務含括風機、電機、減速機及動力系統集成,主要代理臺灣瑞昶(CRELEC)、RIETSCHLE THOMAS高壓風機、宏豐中壓風機,鼎鎰(GTC)、聚盛(VGM)行星減速機,城邦(CPG)減速電機,中漢(HANMARK)、泰映(TROY)步進馬達、驅動及各厂牌伺服。

网友B:
   上海磐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建议把“上海*”的*号换掉,字太生僻了,虽然我也知道念啥

网友C:
深圳华科星电气公司长期从事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调试和配套工作,代理多种高精度行星减速机.    www.vacsinsz.com

网友D(2008-02-25):
看到上面的关于减速机常识,我想起我们单位使用的14吨蜗轮蜗杆起重回柱绞车为什么拉重物时会自动下滑,没有反向自锁功能?

网友E(2008-10-09):
涡轮蜗杆减速机滑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