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维森PLC的串口

楼主(2007-10-23):
关于德维森PLC的串口
       德维森PLC-V80系列具有两个串口COM1和COM2。
       COM1:物理接口为232,支持MODBUS协议,只能做MODBUS从站。
       COM2:物理接口为485,支持MODBUS协议,可做MODBUS主站、MODBUS从站;支持用户自定义协议,MODBUS的主、从站在软件VLADDER中可设置。用户自定义协议和MODBUS协议的选择是用特殊寄存器09933来选择的。当09933为1选择用户自定义协议。

       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交换两个通信口的功能,使用特殊寄存器09934来交换,当09934为1时,COM1具有COM2的功能,而COM2具有COM1的功能。

网友A:
com1和com2能同时做485吗?
com1和com2能同时做232?

楼主:
很抱歉,只能是一个232,一个485

网友B:
可以通过外接一个232到485的转换器来实现2个485口或者232口

网友C:
与触摸屏通讯只能够用MODBUS?

楼主:
也可以用自定义协议

网友B:
和屏的连接好像是只能通过MODBUS吧,现成的协议,屏也支持为什么不用呢,自由通讯协议可以和一些其他的设备连接,但是要是和屏用自由通讯连接,那个太复杂了吧(PLC程序写的东西太多了吧)

网友C:
国产触摸屏就是,MODBUS也比较麻烦
我现在不敢用国产PLC就是原装触摸屏是不支持国产PLC
用MODBUS又没有搞过

网友D:
原装触摸屏不支持国产PLC??
不是这样的,所有的通用触摸屏均支持MODBUS RTU,不需用动PLC,只需要在触摸屏上选好协议就好了,地址栏与PLC的地址栏是对应的,很方便啊,不如仍不清楚可以你找个屏,我包你五分钟联上.

网友B:
屏连接其实蛮方便的,主要是IO点和寄存器的描述不同而已,在工程中将PLC的站地址,波特率,奇偶效验等等设置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