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实现电压调整(DA的使用)

楼主(2007-10-23):
传统的DA功率太小,而且成本也比较高,最近在一个项目上用采用德维森的V80PLC的PWM输出功能来控制电压,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具体的实现就是设置PWM的周期为2000us,那么需要多少百分比N的电压,就设置PWM的脉宽为N*20uS就可以了,这样编程简单方便,最小精度是1%,当然,最小的分辨率实际是1us/2000us,但是对我的项目,有1%的精度就可以了。关键问题是如果需要使PWM输出的电压比较平稳的措施是,1是需要提高PWM的输出频率,就是可以将周期设置小一些,另外,就是输出需要加阻容平滑电压,最好是加2级阻容滤波就非常平稳了。德维森V80的PWM输出功率是0.75A一路,实际咨询他们,说可以到更高的电流,但我还是加了一个功率管驱动。

网友A:
PWM如果电源精度高,精度还是不错的,但如果24V供电不稳,很难做高精度,因此如果用户对精度要求高,最好还是买DA模块,但如果要求很低倒可以用用楼主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