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 PLC人机指令功能是如何使用的?

楼主(2007-10-23):
   最近看到德维森的新软件,看到有HMI_LED显示,HMI_KEY设置的指令,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另外我好像没有看到PLC上带有LED和按键啊,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A:
这些功能需要与特定的硬件E5LED数码显示屏相接口, E5LED内的数码管和按键均可通过梯形图进行编程. 同时E5LED与M20MAD配合可替代传统变频恒压供水系统中的PID调节器和PLC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