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Rexroth伺服电机如何实现?

楼主(2007-10-23):
请教各位大侠:用普通PLC通过控制Rexroth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A:
控制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控制电机做什么动作?

网友B:
需知道伺服的接口协议。

网友C:
可以用模拟量控制速度。

网友D(2008-03-22):
需要接口协议

网友E:
您好,基本理清思路了,
假如是西门子PLC,首先通profibus连接驱动器,然后安装驱动的.gsd文件,在plc硬件里面配置驱动硬件上来,
注意,驱动的profibus地址一定要和自己本身的配置地址一致,
连接成功后,找出对应的控制字,然后通过plc对其进行控制
比如说p-4077参数,这个是plc通过profibus控制驱动的控制字,
通过编写plc程序move指令控制4077对应的字,
具体就不太好说了,每个人的应用都不一样,这只是一种基本的用法,

网友F(2008-07-27):
偶用过串口协议和devicenet/CAN 两个方案, 个人倾向第二个方案.

 偶还用过第三个方案,就是PLC和工控机通讯,工控机跟伺服用sercos

最后一个方案是用indramat的remote I/O. very simple.

网友G:
看你的PLC通讯功能。REXROTH驱动器有5种通讯模块可供配套。

网友H:
目前我们使用的就是profibus,还有不少没有弄清楚,继续学习呀

网友I(2008-11-24):
REXROTH他本身就自带有PLC的,

网友J(2009-02-26):
这个问题我也在研究,不过看来得刘大哥和indramat两位能解决,怕你们不回复,我新起个标题阿,这里看到的朋友也注意下

网友K(2009-04-23):
Rexroth的伺服系统是带位置环的,通常是采用总线方法进行控制的。典型的是采用SERCOS总线进行控制,最新的总线是SERCOSIII总线。采用SERCOS接口的伺服在Rexroth运动逻辑控制器MLC控制下,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运动和逻辑。这个组合是目前世界上控制领域的最先进的控制解决方案之一。

如果采用PLC控制伺服系统,Rexroth的伺服系统采用现场总线有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等接口,可以与带这些接口的PLC进行通信。当然,Rexroth自己有PLC,可以采用profibus总线控制。采用PLC控制伺服系统,其实现的运动功能有限。

另外,Rexroth的伺服系统还有一种所谓的平行接口,伺服系统同样带位置环。驱动器带有的/O可以直接与任何PLC的I/O进行连接并且控制。

由于串行接口RS232没有完善的通信协议,Rexroth的伺服系统不提倡应用串行接口RS232进行通信控制。虽然是可以进行控制,但是可靠性无法保证。

Rexroth还有一种MLD作为独立应用的运动逻辑驱动系统,内部带PLC功能,采用IEC61131-3国际标准的编程语言。接口可以是SERCOS,现场总线或者平行接口。这种控制有单轴或者多轴(最多8轴)组合,如果I/O数量不多,而有运动要求的场合采用这个控制器非常简单。目前国内许多项目在采用这种控制器。

网友(2016-10-20):
力士乐伺服MLD和MLC都再带编程功能了

网友L(2017-01-04):
用profibus可以直接控制,很方便。

网友M(2017-02-06):
力士乐伺服产品的功能是很全面,很强大, 通讯接口全部开放, 几乎所有的通讯协议多可以支持的 , 但是国内的应用比较水平比较低下,能把这款伺服产品用好的OEM很少, 官方 中国bosch rexroth 的应用, 大多也是从国外的原型机中借鉴一下经验。

如果, 仅仅实现简单的运动控制,如2个电机同步或者龙门,还是不要用博世力士乐产品, 太浪费了。

如果有兴趣, 可以 通过 keyhow@126.com  联系我。

网友N(2018-07-04):
谢谢楼主,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O(2019-01-07):
用力士乐自家的MLC系列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