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PLC终极应用技巧之一与51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07-10-23):
使用过51单片机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它在通信中一般都会使用第9位作为地址字符的识别标志,但是一般的PLC都无法直接控制此位(一般只有一个总控制位,要么设成校验位,要么是0或1),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如果使用V80PLC的自由通信协议,这个就不再是问题了,它的每一个字节都可以单独设置这一个位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发送地址字节的时候使这一位为1,其它字节为0,与51的通信就变得很简单了

网友A:
这种功能对于很多厂商自定义的通信协议相当有作用.

网友B(2010-08-20):
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如何实现么?通讯程序如何写?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