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v5.4的问题

楼主(2007-10-23):
请问我调用FB41的时候会产生背景块DB,我大概十四个PID,会十四个背景块,我还有别的模拟量,请问DB快最多能建多少个啊?

网友A:
DB块的数量请参考您的PLC型号,在选型手册上已经说明。

楼主:
315-2DP的CPU

网友A:
从选型手册上看,该款CPU支持最大1024个DB块,其中DB0系统保留,也就是说,用户最多可以建立1023个DB块,但是虽说如此,用户的MMC卡能接受那么多数据块吗?即使用户使用8M的MMC卡,该款PLC的工作内存仅128K,能容纳那么多DB吗?
因此,考量DB块的数目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最重要的是用户要去累加自己建立的块的大小是否超过了MMC卡以及一些系统容量的大小才是值得关注的。

网友B:
你做一个多重背景数据块一个DB块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是64KB的MMC卡,那这样能存的下吗?CPU本身不就有内存空间吗?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MMC卡相当于硬盘,它的工作内存相当于你的计算机内存,硬盘再大,也经不起用户穷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