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间协议(NTP)简介

楼主(2007-10-23):
NTP概念简介
Network Time Protocol(NTP)是用来使计算机时间同步化的一种协议,它可以使计算机对其服务器或时钟源(如石英钟,GPS等等)做同步化,它可以提供高精准度的时间校正(LAN上与标准间差小于1毫秒,WAN上几十毫秒),且可介由加密确认的方式来防止恶毒的协议攻击。
NTP如何工作
NTP提供准确时间,首先要有准确的时间来源,这一时间应该是国际标准时间UTC。 NTP获得UTC的时间来源可以是原子钟、天文台、卫星,也可以从Internet上获取。这样就有了准确而可靠的时间源。时间按NTP服务器的等级传播。按照离外部UTC 源的远近将所有服务器归入不同的Stratun(层)中。Stratum-1在顶层,有外部UTC接入,而Stratum-2则从Stratum-1获取时间,Stratum-3从Stratum-2获取时间,以此类推,但Stratum层的总数限制在15以内。所有这些服务器在逻辑上形成阶梯式的架构相互连接,而Stratum-1的时间服务器是整个系统的基础。计算机主机一般同多个时间服务器连接, 利用统计学的算法过滤来自不同服务器的时间,以选择最佳的路径和来源来校正主机时间。即使主机在长时间无法与某一时间服务器相联系的情况下,NTP服务依然有效运转。 为防止对时间服务器的恶意破坏,NTP使用了识别(Authentication)机制,检查来对时的信息是否是真正来自所宣称的服务器并检查资料的返回路径,以提供对抗干扰的保护机制。

网络校时协议(NTP)的实现
时间服务器可以利用以下三种方式与其他服务器对时:broadcast/multicastclient/serversymmetricbroadcast/multicast方式主要适用于局域网的环境,时间服务器周期性的以广播的方式,将时间信息传送给其他网路中的时间服务器,其时间仅会有少许的延迟,而且配置非常的简单。但是此方式的精确度并不高,对时间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symmetric的方式得一台服务器可以从远端时间服务器获取时钟,如果需要也可提供时间信息给远端的时间服务器。此一方式适用于配置冗余的时间服务器,可以提供更高的精确度给主机。 client/server方式与symmetric方式比较相似,只是不提供给其他时间服务器时间信息,此方式适用于一台时间服务器接收上层时间服务器的时间信息,并提供时间信息给下层的用户。上述三种方式,时间信息的传输都使用UDP协议。每一个时间包内包含最近一次的事件的时间信息、包括上次事件的发送与接收时间、传递现在事件的当地时间、及此包的接收时间。在收到上述包后即可计算出时间的偏差量与传递资料的时间延迟。时间服务器利用一个过滤演算法,及先前八个校时资料计算出时间参考值,判断后续校时包的精确性,一个相对较高的离散程度,表示一个对时资料的可信度比较低。仅从一个时间服务器获得校时信息,不能校正通讯过程所造成的时间偏差,而同时与许多时间服务器通信校时,就可利用过滤算法找出相对较可靠的时间来源,然后采用它的时间来校时。

网友A(2009-01-10):
北京中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DNTS-7系列NTP时间服务器是一种高科技智能化、可独立基于NTP/SNTP协议工作的时间服务器,NTP时间服务器从GPS卫星上获取标准时钟信号信息,将这些信息在网络中传输,网络中需要时间信号的设备如计算机,控制器等设备就可以与标准时间源同步。标准的时钟信息通过TCP/IP网络传输,DNTS系列还支持多种流行的时间发布协议,如time/UDP,并支持可设置的UDP端口的中新创科定义的时间广播数据包。NTP和time/UDP的端口号分别固定于RFC-123和RFC-37指定的123和37。
DNTS系列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DNTS-71为有1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2为有2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DNTS-74为有4个10/100M自适应的以太网口,网口间物理相互隔离,当某个网口发生故障时不会影响其他网口正常工作,完全保证数据安全性。每个以太口必须设置独立IP地址。IP地址可设置为同一个网段或者不同网段,并可两个网口设置为同一IP地址作为备份使用
详细参数:
授时精度 1-10ms
支持协议 NTP/SNTP V1.0,V2.0,V3.0,V4.0,SNMP,UDP,Telnet,IP,TCP
网口数量 1-4个10/100M自适应
CPU 双CPU同时工作,32位CPU为双核处理器,性能及大提高
吞吐量 可满足每秒2000次时间请求
授时记录 保存最新50条
本地告警 继电器最大电流10A
输出 1路RS232,1路RS485,1路1PPS
串口输入 1路RS232,可做外部时间源
可选模块 B码输入,B码输出,北斗接收机,1PPS,1PPM,1PPH
产品特性:
 保证Intranet/Internet内所有的计算机时间同步
 支持协议ARP,UDP,Telnet,ICMP,SNMP,DHCP,TFTP,NTP/SNTP,Time/UDP,NTP V4,V3,V2,V1;NTP SERVER或NTP Client可选择
 1~4个独立以太网口速率10/100M,协议兼容:Ethernet 2.0/IEE 802.3
 1个RS232/RS485口输出标准时间和位置信号(NMEA 0183)
 1个RS232口输入,可作为外部时间源
 1PPS输出
 本地干节点告警功能
 12通道GPS接收机,寻星时间小于10秒
 可用于WIN95/98/ME/NT/2000,Unix,Linux
 提供MD5加密验证,防止非法获取时间
 提供UDP广播协议,可接LED显示屏
 完善的SNMP网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