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PLC终极应用技巧之二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7-10-23):
相对于伺服电机来说,步进电机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各方面的性能都不尽人意,尤其是带载启动,很容易失步甚至无法启动,V80PLC有两条指令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一是B_PTO_S指令,全称为平滑模式脉冲串输出(PTO)设置,使用这条指令,它的脉冲输出是由一个较低的频率开始,慢慢加速至目标频率,一般的情况使用这条指令就可以了.
   使用这条指令的好处是需要设置的参数很少,而且可以适应很多数情况,但是它无法精确控制启动曲线.假如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使用M_PTO_S指令,也就是多段模式脉冲串输出(PTO)设置指令,这条指令的优点刚好是B_PTO_S的缺点,多达256段的脉冲,起始周期与递进间隔可设,但参数设置复杂,使用相对麻烦一些

网友A:
这种功能只有遇到过问题的同志才会认识到步进需要这种功能,当然S加速是更完美的,因为机械主要是与加速度的特性相关,而S型加速度的线性的,所以最好的加速减速曲线为S型加减速.
在V80中可通过多段方式来实现.
但大多数情况下的工况并没那么复杂,所以可用楼主说的平缓模式满足大多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