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功能块实现时序控制

楼主(2007-10-23):
   有些应用对时序要求很高,比如是某开关启动后K1后,过5秒钟启动另外一个开关K2,再过10秒钟,启动电机1,再过15秒钟关闭所有开关。像这种对时间比较关心的应用,轮鼓开关指令CAM功能块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轮鼓开关指令CAM功能块极类似一16个接点的步进开关,这些接点的ON/OFF状态是依据来源寄存器与16 对目的寄存器的值做比较。如果来源寄存器的值在目的寄存器对的范围内,则下节点的对应位便会为ON。上节点:比较基准寄存器   中节点:共占用32个字组,总计16组比较寄存器  下节点:存放16组比较结果。具体来说,可以先促发一个定时器T,T的计时值比如放在40006(CAM上节点值),而要比较的值(区域上下限值)则放在40100(CAM中节点值);40100放入值0,40101放入值5;40102放入值6, 40103放入值15; 40104放入值16, 40105放入值30;40106-40131全部都为255;CAM的下节点值比如是00033,那么定时器40006每次复位后过5个时间单位后00033为ON,再过10个时间单位后,00034为ON;再过15个时间都位后,00035为ON;利用00033-00035去控制想要的开关,则所要的时序则满足了,CAM功能块到现场非常好用。

网友A:
最近新开的调查网站,裏面的调查都是4$到6$

这是个调查网,但赚取的美金更多也更方便!

一、点击此链接:

注册地址:
http://www.AWSurveys.com/HomeMain.cfm?RefID=zhangxbrf
二、点击最右方图标“get a free account"

UserName填入)您的注册用户名

Password: (填入)密码

First Name: (填入)您的名(用拼音)

Last Name填入)您的姓(用拼音)

Gender选择)您的性别,male(男),female(女)

Age选择)

Email Address: (填入)您的电子邮箱地址

By Typing in the image code below you are Agreeing to our T.O.S

输入验证码

点击提交即可

三、参加调查:

1、点击"login"

2、填写您的用户名及密码,提交。

3、拉下页面,看见“The Following Surveys are Available:”

点击进入其中一个调查页面,每个点击项目都告示了此调查付给的酬金,有的一次是6美金,有的是4美金一次,也有1美金的。

4、点击进入后按照要求点击其中一个页面,打开,然后在原页面点击下空格中填写您的感受,填什么无所谓,比如写“that’s good",按照要求打开两个广告页面,并填写好您的评论后,即可点击回到原页面,拉到下方即可看见您此次参加调查后所获得的酬金。

5、至少达到75美金才支付,很快的,我只参加了一次就获得了20美金。

6、帐户余额大於$75时,点击Redeem Money申请支付,没到时不要点击。

7、同样是paypal,如果没有该帐户请尽快申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