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控车床

楼主(2007-10-23):
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是凯恩帝K1TBⅡ车床系统,手动档位主轴,BD3H步进,现主轴不转,请问如何解决,请帮忙!

网友A:
既然是“手动档位主轴”,那就是档位失效,或者电机、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B:
是变频主轴还是伺服主轴,否则与数控系统没关系。如正反转做到数控系统里,查正反转继电器是否动作。

楼主:
如斑竹所说,档位失效,那该如何处理,我没玩过数控,手里只有个电路图,标识又不好,看都没法看.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打电话给厂家,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网友A:
既然有图,就按图顺向或逆向试试吧!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变频器损坏了。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我们现在的车床系统,不但有系统上的点动,还有外部开关的点动,外部开关点动都不动,所以我找外部开关的控制图,外部点动开关控制电路的DC24V电压由车床系统的COM端输出的,现在该端口无输出,我找厂家咨询,判断出了是系统中的一个IC芯片问题,今天新芯片会到,到时候就有结果了.在此感谢大家热心帮忙.还有个问题,本人对CNC不懂,肯请各位指点如何入门,我公司有相应的设备,但我不会操作,想从零开始自学,如何着手?本人对PLC,伺服,HMI,变频器,基本会用,对学CNC可有帮助?

网友A:
从基本操作入手,再学习简单编程,弄清参数设置,一点一点来,原有的基础自然有用,不仅仅是基础,也没准会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